D2204 穿越电机分正反转嘛

楼主(2016-10-05):
D2204
电机
是分正反转的嘛,,,有正转 和反转的,只要是正转的,,,怎么变换线序 都没法反转吗??????????????
我现在手里有三个正转电机 就一个反转的坏了。。想用一个正转替代。。。。

网友A:
要分也是某些电机在驱动螺纹上分。电气上没区别。

网友B:
一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楼正解
那也就是说,我把正转的,转子换了,换成转的螺纹转子,换下线序,就能当反转电机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