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云台及手持摄影作品] 请教osmo mobile 上iphone5 无法使用智能跟随模式什么情况

楼主(2016-10-05):
请教各位同好!急!

楼主:
试了2个6plus都正常,再试水果5就不行,系统升级至iOS10.0.2也不中

网友A:
因为硬件问题,5肯定不行,ios10的自动唤醒功能的传感器是一样的,5就没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硬件问题,5肯定不行,ios10的自动唤醒功能的传感器是一样的,5就没法用

谢谢仁兄!5S行吗?

网友A:
至少是se以上的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是se以上的才支持

谢谢仁兄

网友(2016-11-13):
升级最新APP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