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X9小卫星知识

楼主(2016-10-05):
请教各位大神,DX9带的AR9020接收机上带的两个小卫星有什么用处?我直飞固定翼,飞的时候要带上吗?需要特别的摆放角度和位置吗?

网友A:
不带卫星好像没法用接收机,至少带一个,角度没什么太大关系,一般2接收天线分别90°

网友B:
AR9020的接收机没用过,一般地平线接收机都能独立使用,配合小卫星的作用应该是为增强接收,因为天线总有盲区,在远程控制时这个卫星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不过看你这AR9020接收机天线很短,如装在固定翼机身内估计接收效果有折扣,还是接上卫星的好,可以将卫星接到机身外不干涉运动机构的地方。
一已之见,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带卫星好像没法用接收机,至少带一个,角度没什么太大关系,一般2接收天线分别90°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AR9020的接收机没用过,一般地平线接收机都能独立使用,配合小卫星的作用应该是为增强接收,因为天线总有盲 ...

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