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老司机告知组装穿越机需要哪些线材

楼主(2016-10-05):
RT,需要准备哪些线材,插头什么的!感激不尽!

网友A:
如果是集成度高的机身 只需要电源线一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集成度高的机身 只需要电源线一根就可以了

就是普通机,电源线用多粗的呢?连接各板子的用多粗的呢

网友B:
主电源线用16号,其他用16或者18号,16说真的有点粗。信号线用22号,20号也可以,有点粗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电源线用16号,其他用16或者18号,16说真的有点粗。信号线用22号,20号也可以,有点粗而已。

恩谢谢了

网友:
我就全用的杜邦线,电调电机上的连线长的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