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无法自检,求教下

楼主(2016-10-05):
今天刚入的250穿越,完成了接收机对频、刷固件、飞行数据、遥控器输入,通电后总是滴一声,然后蓝色指示灯慢闪,但始终无法进行自检,也没有遥控信号反应,请路过的大湿们指点下。
配置如下:
遥控:华科尔10,6通道接收机。
电调:好盈15A,2-4s。
电机:银燕2205
机架:qav250

网友:
是不是没有解锁?

网友:
不是没解锁的问题。但我不知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会告诉你飞控方向按错了

网友A:
接收机対频了没?用地面站重刷飞控固件试试

楼主:
用地面站刷了好几轮,已确认遥控信号可用,电机电调可用,但是一直无法自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対频了没?用地面站重刷飞控固件试试

对频了,接收机常亮,在地面站中校对了通道输出。

网友B:
cc3d我没用过 但提醒一下lz  rx601不稳定 价格太低了 我拉过100米多点就要失控  起码要rx701才能算是个标准接收机  通俗点说 你没喂饱华科尔 人家不会给你好东西

网友:
校准过电调行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cc3d我没用过 但提醒一下lz  rx601不稳定 价格太低了 我拉过100米多点就要失控  起码要rx701才能算是个标准 ...

我601原来飞塞斯纳一点问题没有,现在挪到穿越上也有日子了,有的时候你碰上的可能是运气不好不是产品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