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乐迪AT9S

楼主(2016-10-05):
最近想买个遥控器玩航模,刚好看到乐迪AT9升级版的AT9S,一些参数网上都有,关键刚入魔搞不懂,看有些评测感觉还不错。不知有正在使用的或接触过的魔友没,望给些意见,谢谢

网友A:
乐迪现在可以了  我用AT9  刚返厂升级了9S的通信    用了一年了  飞固定翼   没失控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乐迪现在可以了  我用AT9  刚返厂升级了9S的通信    用了一年了  飞固定翼   没失控过

手感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感怎么样

就用过这一种控,个人感觉不错,中文界面,该有的都有,主要是接收机还便宜

网友B:
飞多轴好    不用映射通道       没失控过at9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用过这一种控,个人感觉不错,中文界面,该有的都有,主要是接收机还便宜

有人说AT9S的摇杆电位器有问题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多轴好    不用映射通道       没失控过at9s

固定翼可以吗?有人说AT9S摇杆电位器质量不行,会导致舵机抖舵,你的控有这方面问题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定翼可以吗?有人说AT9S摇杆电位器质量不行,会导致舵机抖舵,你的控有这方面问题么?

固定翼我不知道啊    我是玩了多轴才入的at9s  (现在只玩多轴)

网友C:
AT9S现在多少钱能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AT9S现在多少钱能入

tb上新的599,二手的480左右吧

网友:
我也在关注AT9S,围观一下

网友(2016-12-21):
升级后的AT9S还是可以的,摇杆精度和稳定性

网友D:
AT9S 性价比不错 比较稳定 信号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AT9S 性价比不错 比较稳定 信号也不错

和天九比怎么样?

网友(2017-03-10):
听朋友说乐迪的AT9S做的不错,抗干扰和稳定性做的都不错,朋友使用至今没失控过,推荐我也买一台

网友:
作为新手用AT9S肯定可以,我就是新手,飞四轴,最近失控连续坠机两次,损失不小,但是我不觉得是控有问题,应该是个人经验不足,和场地选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