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HeliSuite问题

楼主(2016-10-05):
为什么没有点check前设置界面和点了check后的设置界面不一样,新手求助。电调是飞盈佳乐30A,

网友:
刷固件啊

网友A:
你這是BL_S的固件阿,當然介面不一樣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本来就不一样啊。。

网友:
可能不同固件设置界面不一样吧

网友:
好比水帘洞,里面和外面是不一样的

网友B:
敢问楼主这个16版的固件在那里下载的,我去官网上想下,可没有类似facebook的帐户呀。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敢问楼主这个16版的固件在那里下载的,我去官网上想下,可没有类似facebook的帐户呀。
谢谢!

我这个固件自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固件自带的。

谢谢回复!
看来还得自已想办法

网友C:
正常的,blheli软件会识别是普通芯片还是bls芯片,从而调用不同界面。你买的是bls电调自然是红的那个界面了。设置项目少了,性能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是BL_S的固件阿,當然介面不一樣了

原来如此,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的,blheli软件会识别是普通芯片还是bls芯片,从而调用不同界面。你买的是bls电调自然是红的那个界面了 ...

原来是这样

网友(2020-01-02):
为什么我的佳乐30A电调读不出数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