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拟器场地飞机选择的保存

楼主(2016-10-05):
请教各位老师,凤凰和G7每次选择场地和飞机后练习退出,重新打开软件,会回到软件最初的场地和飞机选择,请教如何保存?另外,G7更为夸张,每次打开,首先要重新选择控制器,请教如何保存控制器选择?

网友A:
凤凰都是自动保存上次退出的设置,你试试换个模拟器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凤凰都是自动保存上次退出的设置,你试试换个模拟器的版本

非常感谢,刚刚入魔,还在练习模拟器,没有动真格的,呵呵

网友B:
还是喜欢R7,凤凰飞不惯,G7没飞过

网友(2016-11-14):
引用 网友B:
还是喜欢R7,凤凰飞不惯,G7没飞过

r7就是g7,

网友:
G7每次启动后是要重新选择遥控器。至于两种模拟器飞场和机型都是会继承上一次的。会不会电脑系统有某种问题。建议从这方面找问题。

网友:
请看我的贴子:
教你模拟器如何保存你喜欢的地图(场地+飞机)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fromuid=317060
(出处: 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中国最具人气和影响力的综合模型论坛(注册会员超30万,创始于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