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着打造一架迷你变距支奴干(已成功,37楼有新帖地址)

楼主(2016-10-05):
手中有一架华科尔的古董共轴双桨锤子机,外观十分漂亮,但是这种结构决定了这只是一架玩具
特别不好飞,跌跌撞撞,虽然用了4个强磁电机,但是动力不行,舵机响应也极差

一直以来想把他改成专业的变距支奴干,但是觉得工程浩大,难以下手,就一直搁置
今天终于动手了,万事开头难,特别是这种别人没做过的事,总是要慢慢摸索的
第一步:拆
把原机拆解,仅留下外壳和机架
话说华科尔真舍得用料,仅仅一个外壳,就用了24颗螺丝,拧到手抽筋

继续拆
剩下机架,以后的探索主要就在这个机架上进行了~

抠掉原来的轴承,原来的轴是4mm的,伟力931是2.5mm,由于要用931的旋翼头来做文章,所以一切采用931的标准

装上内径2.5mm的轴承,还好外径一致,方便了许多

把931的总成放上去看看效果

这尺寸堪称完美~

颜色也是天然搭

比较可惜的是这轴是垂直于地面的,如果是稍微向前倾斜可能效果会好些~

内部容纳0.5模64T齿的尺寸也是刚刚好

原来固定电机的平台也可以拿来固定以后选用的新电机,用931的电装测试了一下,这个机架的结构不会干涉到运行
但是至于采用何种动力估计需要一段时间的探索,我想了以下几个方案:
1、4个8520空心杯,两前两后,全部并联,好处是成本低,阻尼低,在没有单向离合器的情况下,旋翼旋转的像真度高,坏处是动力可能不足
2、两个931的无刷电机,一前一后,这样需要两套电调,同时可实现差速转向
3、一套大功率的无刷电机,前后用轴或者皮带同步传动,这样的话传动结构复杂,难以实现,也难以维护,暂不考虑
4、用原来的强磁电机,效率低,不考虑
各位模友提个建议呗~

试运行没问题之后,确定下轴的长度,手工打造两根轴

自制的电钻露露脸,用的是废弃的931电池,废物再利用~

前后两根轴打造完毕,安装上两个931旋翼头,两个931大齿,十字盘限位导轨换上驰远HCP80的,用502黏~

今天暂时做到这里,还有很多零件得买,以后有时间慢慢更~
各位模友有啥建议请畅所欲言~
还有我想问问,CC3D是否能实现支奴干的飞控?如果可以我就确定用CC3D了
初步设想用4个舵机,两前两后,每个十字盘只需要实现总距和副翼的调节就可以,不需要用到升降

网友:
你的动手能力超强了,加油,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

网友:
之前看到坛子里有模友用CC3D做过,可以搜一下看

网友:
主要是飞控的设置

网友A:
这个必须。
我想可能用四通的结构,也就是只控制升降和副翼就应该能实现基本飞行了,它也不翻跟斗的,固定螺距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必须。
我想可能用四通的结构,也就是只控制升降和副翼就应该能实现基本飞行了,它也不翻跟斗的,固定 ...

我是想按6通直升机的标准来做的,虽然动力不一定支持翻跟斗,但是结构上必须要可以翻跟斗,不然怎么叫“变距支奴干”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按6通直升机的标准来做的,虽然动力不一定支持翻跟斗,但是结构上必须要可以翻跟斗,不然怎么叫“ ...

我是这样想的,
做成两个四通的结构要简单些,关键在于怎么方便稳妥实现联动的飞控,动力组吗完全可以先8520,待这个能实现了,再上六通和无刷动力。
这样分两步走可能容易些。
我有想过做共轴双桨无平衡杆的直机,就象“卡”系列的,但一直没有好思路。

网友B:
我还以为中将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以为中将回来了

哈哈,中将是个什么梗?那时候我可能还没入魔,只知道有人一说做支奴干就会被喷,这次我也准备被人喷的,毕竟不一定做得出来~

网友:
看起来很爽!加油!

网友C:
这是华科尔早期的失败作品YS8001支奴干直升机。我也改过,想改成六通的,但以失败告终。仔细看一下那架华科尔YS8001支奴干直升机,两个着陆轮的高度前后不一致的,前高后低,不知道华科尔这样的脑残设计是否会对陀螺仪产生什么影响?而且机身底部竟然用的是一层泡沫薄板!典型的偷工减料!华科尔用塑料板会死的么?想减轻重量都用不着这样吧?而且用的是四个沉甸甸的强磁马达,中间用一根金属棒做大梁!华科尔这样的脑残设计究竟是想减重还是想增重?你再看一下那八片桨叶,打孔位置有点不对,装在桨夹上时,用手拨动有点不是很顺畅。舵机拉杆和球头之间连接比较松动,用手碰一下,舵机拉杆都会掉出来。总之,这架华科尔YS8001支奴干直升机是华科尔早期失败的作品!

网友:
支持折腾。我曾经有过改的想法,变距没必要,你不会拿他来翻。用原来接收,固定螺距,直接俯仰副翼信号接入单独微型陀螺,两个无刷。

网友:
之前是有一台450支奴干改装的,好像也有试飞过。

网友:
怎么不更了?

网友:
同有一架这个机子,一直不知道有啥方法能复原,用的本来那套设备飞感觉确实无力

楼主:
CC3D没琢磨清楚,硬件就没办法继续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