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CC3D无法连接到电脑,大家帮忙看下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6-10-06):
飞控是新买的,不能更新固件,也通过不了向导设置。求模友指点。

楼主:
还有想问下用sbus接CC3D会不会不稳定?

网友A:
中奖了,有一定几率买到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奖了,有一定几率买到坏的。

这么惨,哪家店的CC3D靠谱点呢,之前用的那个飞一段时间就抽风了。。。

网友B:
刷固件应该先点然后立即插飞控,就可以成功。SBUS也一样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惨,哪家店的CC3D靠谱点呢,之前用的那个飞一段时间就抽风了。。。

不知道,我买了三个俩有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一直不能刷固件    求解

网友:
插电脑后面试一下,有时候前置USB接口电压不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