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250的若干问题

楼主(2016-10-06):
       半个月前朋友送了个X9D摇控器,自己就组装了一个QAV250.配置是好盈乐天20A电调+银燕2204电机+CC3D+5V1分电板+花牌2200mA3S电池+5040两叶桨。
   问题1,全重620g,还没加图传和摄像头。是不是太重了?现在飞航线11分钟(3.5V报警)。
            2,半自稳侧空翻,感度调到720。翻下来掉高有5米,看有的人只掉1米,怎么做到的?
             3,看视频,有的人有空中快速转向好像要翻一下,怎么回事儿?
      请大家赐教!

网友A:
这个能飞多远多高多久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能飞多远多高多久哇?

飞航线11分钟,多远就没试过了。我也是刚开始玩航模,以前玩的是车模。

网友:
翻之前必须加油门让机子有上抛的感觉
翻的过程中减油门
过半时油门刚好为0让惯性使得机子继续翻
然后开始加油门直到翻正为止

多试几次就可以感受到诀窍

网友:
1.重是重了点,目测多的重量主要来源于电调,电池和机架。目前你还在3s先把手练出来是关键飞机只要可以飞起来就ok,你玩过车,等你技术到一定时就会感觉到哪里需要升级了。
2.要减少翻滚掉高,就在翻之前瞬间催一个大油门,然后油门收到最小(但桨不能停)马上翻就可以了。
3.不是很理解你说的是什么动作,但不管什么动作,你练上全rate模式后自己也就应该明白了。

网友:
所有的感度打到底  不翻也要翻..........

网友:
朋友真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航线11分钟,多远就没试过了。我也是刚开始玩航模,以前玩的是车模。

朋友真好

网友:
这样的朋友给我来一打

网友:
又帮商家清库存了

网友B:
太重了,现在全套400多克只能说一般了

网友:
能飞11分钟,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重了,现在全套400多克只能说一般了

目测重在哪里?没有经验,小白一个,觉得都需要!

网友C:
这个尺寸的机型是比较重的了~~现在大家用的都是200轴距的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尺寸的机型是比较重的了~~现在大家用的都是200轴距的机架~

不会吧,我还打算上280。因为250的空间太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我还打算上280。因为250的空间太小。

市场就是这样~~~

网友:
对新手来说还是买偏大的,反正练到高手换小的,肯定要摔坏

网友D:
首先告诉LZ,你这个尺寸的机型620多g不算重,我的Alien 5'全重590g飞得非常好。再者新手先不要想着翻滚啊什么的,先把fpv航线、转弯、降落飞好再说翻滚,能不能翻滚好一般取决于调参一般取决于手法。LZ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我最新的帖子,里面有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