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交的mcpx,发现三个舵机全都反向~

楼主(2016-10-06):
我有四台杂交的mcpx,都用同一台遥控,同一种设置,发现三台都可以正常通用的,只有一台发现舵机运作全都反向的:也就是说,我打升舵,它低头,我打降舵,它抬头,我打副翼往左倾,它偏偏往右倾,我给油,它的螺距是负螺距,大桨与尾桨转动正常~请各位大给小弟指点指点,问题出在哪里了

楼主:
这三个舵机跟其它三台的走线是一模一样,装法也一模一样,信号,正负都一样的~所以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楼主:
我主要想通过同一台遥控同一种设置飞这四台杂交机,不想到飞它的时候而去更改正反设置什么的,谁能帮帮小弟

楼主:
我个人认为是舵机的问题~但不只知舵机的什么问题,难不成换一下正负红位置?还是换一下舵机上面小马达的正负线?

网友:
我想只能换碳板的线了。换电机线好行不行,换正负(红黑)更不行小心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个人认为是舵机的问题~但不只知舵机的什么问题,难不成换一下正负红位置?还是换一下舵机上面小马达的正 ...

将电位器两端引线对换,同时电机二线对换,试试

网友B:
什么机身!什么舵机?1.2?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电位器两端引线对换,同时电机二线对换,试试

已解决,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机身!什么舵机?1.2?1.0?

已解决,谢谢~

网友:
最后发现是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电位器两端引线对换,同时电机二线对换,试试

对的,我换过。需要换电位器两头+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