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给四轴无人机搭载云台、摄像机、图传?

楼主(2016-10-06):
我最近想给现有的四轴无人机搭载云台,于是在某宝上买了个云台178大洋(价格较低质量有待检验),和摄像机山狗SJ7000,最后剩下图传了,我没有装过此类云台设备,不知道如何搭配烦请大侠赐教。主要是买什么样的图传,怎么安装?

这是我的四轴款型,这个是官方的效果图,图传装在机身里吗?

云台比较实惠

网友:
要方便鹰眼全套,要便宜随便买个832+个显示器

网友:
这种两轴云台就值这个价。没啥特别的。要么狗要么鹰眼,不用折腾。山狗么问题也不大。在加个图传接上线就完了我觉得没啥特别的

楼主:
目前在纠结是买图传显示屏一体机还是都单买,鹰眼显屏挺好的就是有点贵

网友:
高亮雪花屏。

网友:
图传一般功率小的话发热不大直接3M胶贴在机身外边,装在机身里肯定更好更美观,但是天线从哪儿穿出来是个问题

楼主:
谢谢大侠们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