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师用过Matek的X型分电板?会掉osd是什么回事呢?

楼主(2016-10-06):
就是图上这款,起飞没问题,飞着飞着油门大些osd就不见了其他人应该不会有这种状况吧?需要刷osd么?

网友A:
哈哈 没办法 产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 没办法 产品问题

别人不会啊

网友B:
各人不同电调产生的纹波干扰情况不同,升级到3.2固件即可解决。
http://www.stosd.com/?p=726

网友C:
不想刷的话,租电源那里加个电容也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想刷的话,租电源那里加个电容也可以解决

电容已经加了。。。还是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人不同电调产生的纹波干扰情况不同,升级到3.2固件即可解决。
http://www.stosd.com/?p=726

好的。另外问下就是需要编程卡么?和刷电调的卡一样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另外问下就是需要编程卡么?和刷电调的卡一样不?

和刷电调的不同,要用USB-TTL模块,CP2102芯片的,几元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刷电调的不同,要用USB-TTL模块,CP2102芯片的,几元钱一个。

刷的时候显示模式不对?还有就是加载固件错误。。。

网友:
我遇到过类似状况 炸机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刷电调的不同,要用USB-TTL模块,CP2102芯片的,几元钱一个。

能给个联系方式不?请教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给个联系方式不?请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