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的御可以连接平板吗?

楼主(2016-10-06):
手机太小,没有遮光罩的看不清。有个mini2能用吧?

网友A:
很明确的告诉你,不能用平板,只能用手机,因为下面的支架没那么大

网友:
可以,外国有个支架可上平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明确的告诉你,不能用平板,只能用手机,因为下面的支架没那么大

下面支架最大支持到多大呢,苹果7 肯定可以 7plus够么,安卓机mate8这种能装下么。6.0屏幕的安卓机能装下么

网友:
图片上不去,app不行啊

网友B:
根据官方解释,移动支架只能支持这些标准的移动设备:厚度6.5-8.5 mm,最大长度160 mm
接口类型:Lightning, Micro USB (Type-B), USB Type-C™

网友:
应该用不了,

网友C:
可以用延长线延长出来,平板单独用脚架支撑或者找个人抬着看就像打电视游戏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延长线延长出来,平板单独用脚架支撑或者找个人抬着看就像打电视游戏一样

受启发,延长线放入类似插入式视频眼镜就FPV啦

网友:
本来就是为了小巧设计的,又要上平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官方解释,移动支架只能支持这些标准的移动设备:厚度6.5-8.5 mm,最大长度160 mm
接口类型:Lightni ...

不考虑支架,支架可以diy, 我就想知道延长线延长出来以后接平板是不是一样能用!

网友:
遥控正下方有普通口,支架看到可以夹mini,所以回答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