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v210初飞咨询。。。

楼主(2016-10-06):
扛不住了,想咨询各位大大。
之前玩直机的,最近对穿越FPV也感兴趣了,所以自己组装了一台210,之前有组装过cc3d的250一台。实属初学者。
配置,emax2204二代,小蜜蜂20a,f3飞控。用cf照着教程各方面都调好了,为什么用自稳模式起飞了,飞机朝右前方漂移,并且轻微向右侧自旋,总是要不断修正。我是想拿这个姿态降落用的。
请问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可能是什么呀??
飞机也进行了软件里的行程设定了呀。会不会是电机转速不一致造成的?我用控的微调试了一下,要微调很多才可以修正。pid是默认,没调过。

网友A:
用F3你就放弃自稳吧,刷BF3.0你会发现手动比自稳还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F3你就放弃自稳吧,刷BF3.0你会发现手动比自稳还稳

能请个bf的软件下载地址吗,找了好久找不到,当然本人智商在这,没办法

网友:
微调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请个bf的软件下载地址吗,找了好久找不到,当然本人智商在这,没办法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1090622728&uk=4132627769

网友:
lz 飘是正常应为无gps,可以试下做减震,估计是振动

网友:
遥控中点看下

网友:
连上cf飞机上电,在receiver 那里看下中点对不对

网友:
有一点点飘是正常的,毕竟校准水平也不是绝对水平的,但是这个自旋就有点不正常了。链接楼上给你的调参软件给飞机上电,打开遥控器,盯着电脑看看你的除油门以外的3个基本通道值在不在1500,如果不在就微调遥控器的中立点位置。

楼主:
非常非常非常感谢楼上各位大大门的解答,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