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的miniosd,启动电动机的时候会一闪一闪的,怎么解 ...
apm 的miniosd,启动电动机的时候会一闪一闪的,怎么解决

楼主(2016-10-06):
我的事apm 2.6+ miniosd ,配3S ,OSD的供电直接从
电池
端给OSD供电,马达(2212 1400KV)启动的时候,小油门OSD在显示器上的数字不会闪,达到50%油门的时候,数字闪烁很厉害,但是摄像头的画面不会闪,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的是冲浪者,一起飞X5的时候,也是3S供电,配2216的马达,不会这些这种情况。

网友A:
是不是接收机上连的舵机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接收机上连的舵机线啊
没有,APM的输出端连接舵机,但是跳线帽有拿掉,两边没有影响。

网友B(2017-04-05):
我的OSD也是这个问题,油门大了图像都没有了,也不能刷字体固件了,是什么元器件坏了?

网友C:
更新到最新的2.4固件应该就好了,2.2以前的都有这个问题,有时甚至是一开遥控osd就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