怠速四个电机能同步转速吗?

楼主(2016-10-06):
自己搞了个带轮子的飞机,打算能跑能上天,现在装好了飞机解锁,前后电机怠速不同,解锁飞机就翻跟斗,问问四个电机能同步怠速吗?

网友:
真是浪费,还不如去玩车

网友:
你这放地上不平 电机转速肯定不一样的

网友A:
你这个两个轮子的如果不做成单轴陀螺仪那样,就算电机怠速同步也会翻跟头的啊

网友B:
奇怪的组合

网友C:
如果是第一次装,解锁就翻请检查电机的转向和桨的正反。电机启动不同步,只要不严重也不会翻;怠速同不同无所谓。

网友:
用全手动模式啊,不要开自稳模式,你这个造型也太夸张了,没必要用小风扇给电机散热吧,玩的真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第一次装,解锁就翻请检查电机的转向和桨的正反。电机启动不同步,只要不严重也不会翻;怠速同不同无 ...

电调重新校准,都换成高进角,四个电机解锁后怠速基本上都能控制在3000转左右,这样就不会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两个轮子的如果不做成单轴陀螺仪那样,就算电机怠速同步也会翻跟头的啊

电调重新校准,都换成高进角,四个电机解锁后怠速基本上都能控制在3000转左右,没有翻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奇怪的组合

哈哈哈,别人乍一眼都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