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flite test 的old fogey 配置问题

楼主(2016-10-06):
请教一下,想做flite test 的old fogey  慢速机,不知道怎么配置,想用2s500mah的电池,20a电调,朗宇2208 1500kv,8040的桨可以吗?如果不合适应该用什么样的配置?谢谢!

网友A:
1        电机        1        980kv朗宇A2212天使系列无刷电机
2        舵机        2        银燕8克舵机
3        电调        1        中特威30A
4        电池        1        花牌1350mAH
5        遥控器        1        天地飞6A,单控配品牌2K电,8in1模拟
6        平衡充        1        11.1V套装
7        电机底座木片        1        FT专用
8        螺旋桨        1        1047螺旋桨

FT老顽固标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电机        1        980kv朗宇A2212天使系列无刷电机
2        舵机        2        银燕8克舵机
3        电调        1        中特威30A

谢谢,写得太全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