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 500L 大齿盘和尾传齿对不齐

楼主(2016-10-06):
我安装亚拓500L的时候,如图大齿盘和尾传齿有落差对不齐,我完全照说明书组装,装好后还是有落差,请教高人如何解决,还是装好后就是这样,我萌新

楼主:
请教高人老司机

网友A:
垫片放下面。。就好很多。。就是装机比较麻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垫片放下面。。就好很多。。就是装机比较麻烦点

那垫片放在哪里,是尾管座的尾齿那里吗,如果就这样不管是不是一样可以飞

网友:
无所谓,没啥影响。我这样也都飞一两百起落了。

网友:
看你大齿盘上下间隙,应该少一个垫片

网友:
把两个“大齿盘垫片”放在“大齿盘”与“下部主轴承座”之间位置。
就能将主轴向下多伸出一些

网友:
恭喜,买到是正品,700X都这样。

网友:
你看一下单向轴承座是不是沉下去了,如果是的话,用个小榔头慢慢把它敲出来,然后打上轴承胶,再慢慢敲回去到合适的位置,亚拓500的单向轴承座偶尔会这样子的,又一次我飞着飞着大齿轮自个就跑上去了,然后齿轮就和侧板蹭上了,呼噜噜的一对白粉末,呵呵~

网友:
首先的看明白是大齿错位还是小齿错位,太搞定那个

网友B:
楼主看下是不是单向轴承座下沉了,大齿盘整个跑上去了,蹭到上面的侧板了,如果是的话,用榔头慢慢把单向轴承座敲出来,然后打上轴承胶,再慢慢敲回去到合适位置,应该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下是不是单向轴承座下沉了,大齿盘整个跑上去了,蹭到上面的侧板了,如果是的话,用榔头慢慢把单向轴 ...

下齒盤不會移位的跟主軸上下有關係
這個地方對不準才是亞拓正品

网友:
只要两个齿盘不会上下串动,这个不需调整

网友:
我可以很确定的告诉你、没办法、就这样飞吧、没问题。

网友:
看了一下我飞了许多年的500pro,好像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就这么飞吧,好像也没什么影响的~

网友:
我在下主轴轴承座和大齿盘之间墊上机子帶的主轴墊片,可以很完美解決问题

楼主:
多谢各位老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