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 500L 大齿盘和尾传齿对不齐

楼主(2016-10-06):
请教各位高人老司机,我安装亚拓500L的时候,如图大齿盘和尾传齿有落差对不齐,我完全照说明书组装,装好后还是有落差,请教高人如何解决,还是装好后就是这样,我萌新

网友:
在单向轴承上面、下部主轴承下面、套在主轴上有一个约1mm厚的铜垫圈,你是不是搞丢了?

网友:
这个用垫片解决不了,我的也垫上了,但也是这样错位

网友A:
我在下主轴轴承座和大齿盘之间加墊片就解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下主轴轴承座和大齿盘之间加墊片就解決了

再加个0.3mm的就更平了~

网友:
这一点没多大问题照飞可也,有强迫症的就加个垫片了。

网友:
宇宙飘来5个字,那都不是事

网友:
学习,...总有一天我也要弄个500玩 挖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下主轴轴承座和大齿盘之间加墊片就解決了

你是把两个垫片都用上了?

网友:
只加了一片厚的

楼主:
多谢各位老司机,我试试看的

网友:
注意看说明书   主轴哪里需要靠垫片来调整的

网友:
从上面墊跟从下面墊,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
450用不同厂家的大齿座也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