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校准以及转速的问题

楼主(2016-10-07):
我的BL电调在调整了转向以后,在cf里面进行校准,听声音是成功了,可是我通过遥控器测试,给了一点油门以后几个电机转速就是这样的,而且貌似越来越快,都不敢试飞了。求大神帮忙解答

网友:
飞机没放平。。。。正常飞就行

网友:
CC3D 和F3都这样  飞起来就没事了

网友:
上桨前确认桨装对没

网友:
切到手动就好了,无碍的

网友:
加速度校准了没

网友:
F3正常的

网友A:
这样正常啊。。上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正常啊。。上桨就好了

正常吗?1号电机比4号电机慢那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吗?1号电机比4号电机慢那么多

正常啊,这是因为姿态和预定的有偏差,飞控在自动修正。可以把它拿起来倾斜一下,马达转速都会变的

网友:
我本来也遇到这样的情况,后来发现这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