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来支招!速进围观!

楼主(2016-10-07):
有架FMS魔鬼,想改4S动力,换个电调和电机就行了吗?电机哪有卖的?

网友:
你想油改电?

网友:
对,淘宝网

网友:
电动的还用起动器吗

网友A:
3S换4S要换电调吗,你的电机和电调是几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S换4S要换电调吗,你的电机和电调是几S的?

电调肯定要换,我就是搞不懂那个电机,是什么因素决定电机用几S电池

网友:
电池仓小了,4S电池放不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肯定要换,我就是搞不懂那个电机,是什么因素决定电机用几S电池

一般电机都有几S的参数的,假如说电池是4S的,而你的电机是3S的,那你的电机就容易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