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飞控在飞行时故障的判断和处理

楼主(2016-10-07):
本人想如果APM飞控能在飞行过程中,判断飞行器是否出现紧急故障,比如超出最大倾斜角度,则停止全部电机输出,同时在飞控的某个输出端口上输出大占空比的PWM信号(如果能直接输出高电平最好),用于触发紧急自救装置。这样就可以最大程度避免因高空坠机造成的损失。相信这一个功能都大广大魔友所期待的,但不知能否实现和如何实现。
本人才疏深浅,望大神们指教。

网友:
本来就有这个功能的,飞控在炸鸡时候知道的,可以触发这个装置的

楼主:
@event ,目前本人只知道电压保护和遥控失联保护,才入魔界不久,请指教在哪些参数可以达到触发功能。不胜感激。

网友(2016-12-04):
引用 楼主:
@event ,目前本人只知道电压保护和遥控失联保护,才入魔界不久,请指教在哪些参数可以达到触发功能。不胜 ...

请问怎样设置电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