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设置失控保护的问题,求救

楼主(2016-10-07):
D10设置失控保护,在油门那里无论是设置-125还是0还是125,控断电后电机还是会启动到最大,这怎么设置

网友A:
飞直机的话.失控是不是用处不大了...怎么都是炸

网友B:
回樓上,失控飛走了你不怕砍到人?

网友:
D10的失控保护是可以使用手动关控来测试失控保护功能是否正常工作的。
设置好后,记得给接收机断电、再上电之后再测试失控保护功能。
这个功能是遥控器设置了接收机的功能和参数。

有些品牌是设置后立即生效,有的则是需重新上电、有些是要重新对频。
不过记不清谁是怎样的了,都试下吧。

直机对于失控之后的保护,以我这一点点经验,
只能是在正飞,然后完全关闭油门,正螺距3至5度,其他通道值归零,祈求它能摆正。

然后祈祷永不失控,以及周围没人,
再就是,你能安全的躲在哪个的后面、下面、里面。。。
放开心胸,倾听 嘣的一声、或是 几声。。。

祈祷有用,还要科学干啥,
用靠谱的控,只在电磁环境干净区域玩耍,
飞前万般检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飞直机的话.失控是不是用处不大了...怎么都是炸

区别很大,设置了失控保护后飞机失控,会立刻切断动力输出,也就是无动力炸机,如果没设失控保护而发生失控的话,非常恐怖,是全动力炸机,而且飞机全动力又不可控的话,想象一下就知道多危险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区别很大,设置了失控保护后飞机失控,会立刻切断动力输出,也就是无动力炸机,如果没设失控保护而发生失 ...

前辈能教下,t8fg怎么设置呢?直接设置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樓上,失控飛走了你不怕砍到人?

说实话,我到现在还没有设置失控保护,我忽略了,能教下我吗,t8fg怎么设置,指点一二。

网友:
可以用啊。一直在用,不过我是刷了固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辈能教下,t8fg怎么设置呢?直接设置控?

这个控我没用过,我也不会,你手头如果有这个控的说明书的话,对照说明书仔细搞,应该能搞好的

网友:
我也是用D10的,失控保护一直很正常啊,在那个项目里只要把油门设成L100%即可

网友:
舵机保持,油门-100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