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升级电池,请高手帮我看看是否可行。

楼主(2016-10-07):
我朋友现有70mm涵道飞机,配置好盈40A无刷电调,KV3200外转子无刷马达,2200mah3S20C
电池
,总感觉力度不够,想重新购置2200mah
25C或30C电池来改善动力。不知电调或马达能否撑得住25C、30C的电池。

网友A:
先去查这款涵道的最大电流是多少,如果最大电流小于40A,没有问题,电池上多少C的都没问题。
另外:3S飞70涵道没劲,最起码得上支持4S的涵道,6S更好,这样才有足够的推力,才好飞。

网友B:
能4S就4S吧,比3S高C的爽多了

网友C:
使用14.8V(4S) 2200~2600 30C电池 电调换60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