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萤Q6和RUNCAM2哪个更好?

楼主(2016-10-07):
做工?
性价比?拍摄效果?

网友:
没用过,不好评论。我有个小蚁,感觉比较渣

网友A:
刚买了个q6,价格便宜

网友:
run2我有,色彩不错,q6没有用于,但s6的色彩我不太适应

网友:
Q6颜色真实,但对着太阳时基本上所有物体都是太阳了。。。FPV穿云就不适合。没用过RUN2,但用过小蚁,色彩偏暗有些失真,但对光线强弱反应很好。

楼主:
像素对于画质的影响大吗?

网友B:
二个都有,Q6效果好一点,功能强大,可以延时录像,但是录像时间太短,一般十几分钟,RUN可以40分钟,效果稍逊,但都是非常好的航拍利器,超过808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个都有,Q6效果好一点,功能强大,可以延时录像,但是录像时间太短,一般十几分钟,RUN可以40分钟,效果 ...

谢谢回复!最后我还是入了run2,听说镜头用的真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个都有,Q6效果好一点,功能强大,可以延时录像,但是录像时间太短,一般十几分钟,RUN可以40分钟,效果 ...

能不能麻烦说的详细一点,
什么是延时录像? 延时录像是不是设定一段时间后启动录像?如果是,这个功能倒是很好用。比如可以设定起飞15分钟后,飞机到达目标上空后自动启动录像。
还有,录像时间短的具体原因是什么, 是存储卡的容量问题,还是电池问题? 如果是电池问题, 可以外接电源吗?
谢谢。

网友:
我有Q6但我也不懂什么延时只知道有遥控摄录功能。利用遥控上一个空余通道遥控拍照或遥控录像。我试了一次好像录像可以拍照不灵。我认为已经很不错了,不知距离和可靠性如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二个都有,Q6效果好一点,功能强大,可以延时录像,但是录像时间太短,一般十几分钟,RUN可以40分钟,效果 ...

为何只有十几分钟?我试过不外接电源可以录快一个小时。

网友:
延时就是缩录,不是定时录像
我们一起买了6个Q6,没有一个录像能超过20分钟的,应该是功耗大,电池小吧,真狗也是录像时间短,外接电源时间长

网友(2016-11-09):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最后我还是入了run2,听说镜头用的真狗的

镜头怎么换啊

网友C:
延时录像,学习了

网友D(2017-01-04):
引用 网友C:
延时录像,学习了
也叫缩时录像

网友E:
千万别买q6

网友F:
q6严重干扰433

网友G:
我纠结过后买了个runcam2,做工,拍摄效果都不错。虽然比q6贵点,但没选错不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