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三叶旋翼头能用普通单轴陀螺吗

楼主(2016-10-07):
如题,还是必须三轴陀螺

网友A:
完全可以一点问题都沒有,现在用在拉玛三桨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一点问题都沒有,现在用在拉玛三桨很好用。

是西路包的喇嘛吗,请问哪里可以买喜路宝喇嘛的头罩,塑料老化厉害都裂开了

网友:
机修工NEW是喜路宝拉玛,头罩难买点原来高安模型有一个。

网友:
飞机够大的话,2浆无副翼都能用单轴陀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