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EVO10 白屏3次,返厂两次,谁遇到过?

楼主(2016-10-08):
d10白屏返厂回来还是白屏,再返厂后用了两个月依然又是白屏。修不起,等不起。
厂家说白屏少见,怪我的电池。请教各位,到底是哪里的问题,还值不值得修。谁有过白屏,怎么修好的?

网友A:
修好后卖了,重新换个控,天地飞比他都好,这就个垃圾控

网友B:
你可以试一下,是单纯白屏还是电路问题。
如你已知原来设定了是什么模型试一下对频嘛,如能对上且舵机油门等有反映,那就是屏的问题啰,如不能对频,那大多数是电路上单片机没工作,原因嘛也许晶振没起震或单片机失电等,程序跑丢了也会这样。
既然你已反修过几次了,而都修好返回的,估计就是什么地方接触不良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试一下,是单纯白屏还是电路问题。
如你已知原来设定了是什么模型试一下对频嘛,如能对上且舵机油门 ...

亲爱的朋友,谢谢你啊。
对频完全正常,各摇杆,开关一切正常,在飞场各种飞都没问题,就是屏幕没字看不见,无法换飞其他飞机。
控买来半年,3个月出现白屏返厂回来开机就是白屏,再返厂后用了两个月又白屏,现在开机10次会有3次左右会恢复正常,就是屏幕会有字。有时候我也轻拍轻敲一下,但是没反应。我是新手,对控一无所知,本想换futaba,但我对英文极其恐怖。也不想废了我9个华科尔的接收机。更纠结扔了这个控再买个同样的,但还是怕这白屏,白屏。
再返厂我也没有信心了。唉
朋友,你能不能再帮我分析一下会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厂家怪电池就是瞎扯,我手上D10用的按键都双击了屏幕也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亲爱的朋友,谢谢你啊。
对频完全正常,各摇杆,开关一切正常,在飞场各种飞都没问题,就是屏幕没字看不 ...

明白了。
实际上是有字的,只是对比度的问题。
你要是自己有动手能力,将单独的屏的那块PCB板拆下来,补焊一遍板上的帖片电阻就行了,不是什么大事。
帖片元件机器焊接的时间久了都会有这个问题,一般是因为锡薄或假焊所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
实际上是有字的,只是对比度的问题。
你要是自己有动手能力,将单独的屏的那块PCB板拆下来,补 ...

朋友,非常的感谢你。晚上我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非常的感谢你。晚上我研究一下。

不客气!
如你自已动手能力不行,可找附近有能力的朋友帮忙或找个修手机的师傅帮你焊。应该不会太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修好后卖了,重新换个控,天地飞比他都好,这就个垃圾控

下家估计也要喝一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家估计也要喝一壶呀!

哈哈,华家已经让我喝醉了
和他们交涉各种敷衍,累了。
放心 。我只送不卖

网友:
还真换个9.6伏的电池试试?

网友D:
返厂过,说是换主板加运费240,有点小坑

楼主:
锂电有9.6伏的吗?

楼主:
前天开机十几次全部白屏,昨天开机十几次,有两次正常,昨天晚上准备拆开看的,可开机5次全正常。就没有拆了。今天开机却花屏,飞10个电池后,关机再开也正常。疯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劝你别修了

网友:
卖我吧,等我买来研究研究

网友:
持币200元收购,嘿嘿

网友(2016-11-18):
很负责的告诉你,我也是这个问题,为解决不停地拆焊,有时候关机用力敲打再开又好了,无意中用外接12V测试,好了,怎么开关都不白屏了,2方面设置:1.发射功率调小2.换电池。(我已解决,厂家还真没骗你。)

网友E:
以前我的天8也白屏,后来返厂换了一个单片机就解决了。厂家只收了一个12元的邮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