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Shot 和 LED功能好像冲突

楼主(2016-10-08):
我发现用BLS电调, F3开了MultShot后, 不能同时开LED, 如果使用LED功能,电机会咔咔的响。 大家有没有碰到?

楼主:
难道大家都没事?

网友A:
你确定是开了led才会卡卡响? 之前我的是F3, 开oneshot125就会卡卡响。 不过我一直没装LED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开了led才会卡卡响? 之前我的是F3, 开oneshot125就会卡卡响。 不过我一直没装LED模块。

是啊, Led串由20个Led构成, 通过一个开关控制, 灯一灭就正常,灯一亮就咔咔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开了led才会卡卡响? 之前我的是F3, 开oneshot125就会卡卡响。 不过我一直没装LED模块。

哦,你这个情况可能是ESC不兼容, 用现在新的ESC就没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你这个情况可能是ESC不兼容, 用现在新的ESC就没问题了。

啊, 你是直接上的LED? 看看电源啊。 我那是电调的问题。 换了电调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 你是直接上的LED? 看看电源啊。 我那是电调的问题。 换了电调就好了。

真好像有问题啊,大家就都没碰到过?我今天不装led,只是开led strip功能,电机就开始咔咔响,此功能一关就恢复正常了。所以和供电不足无关。现在总结,飞控传感器开到4K,运算开到2K,开multishot,开led strip功能,当遥控器打开led时,不管实际是否存在led,运转中的马达就会咔咔响。像f3固件的bug。

网友B:
什么奇葩的事情都会发生可能是镇流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奇葩的事情都会发生可能是镇流器的问题

我讲的可不是一块飞控板的问题,而是所有f3

网友:
没注意,怎么个咔咔响?

网友C:
飞控控制led,影响了飞控的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控控制led,影响了飞控的运算。

是的,我也感觉是这样。所以现在不敢用led功能了。

网友(2016-12-13):
楼主求助,BF固件里怎么开led功能啊我在配置里打开,但是一保存飞控重启,又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