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豆逼(DOBBY)的维修问题

楼主(2016-10-08):
上个月把DOBBY飞机寄回北 京售后维修,说要换四个支臂,一个支臂135,四个的话就是540元,NND,我以为是支臂是金属臂呢这和以贵

网友A:
今天我碰到这个问题了,早上小机飞的好好的,下午检查飞机就发现了裂开状况。这个固定电机的塑料件结构设计是有问题!和机臂盖板链接部分塑料为什么要这么细,机臂部分上盖板短一些让出位置给电机固定部分再加厚这样就承载力大一些!零度工程师应该搞这个。不要来和用户玩什么维修流程,一个产品的生命力就是用户在使用中满不满意,售后服务好不好决定的!本来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故障换个塑料机臂配件就可以了,零度你要搞的那么复杂为什么?玩模型的大家都明白一个产品售后服务重要性。要是机子芯片部分出了问题你这个样子的维修态度。用户叫天天不应还会再买你零度的产品?现在这个塑料件开裂部分本人用502暂时修理好了。你公司回不回复不重要。大家看明白就可以了,一个产品是这样售后服务的态度,连配件都不上市场供应产品,还会有生命力吗?(笑话,玩多比要自己动手做易损配件)

网友:
就怕多比发到了零度再给你一刀,这塑料件要135太离谱了。本来是应该上市场供应的易损塑料配件,零度你这样做是不是把用户当洋葱头?

楼主(2017-01-13):
引用 网友A:
今天我碰到这个问题了,早上小机飞的好好的,下午检查飞机就发现了裂开状况。这个固定电机的塑料件结构设计 ...

最主要的是单独换支臂不行,要和马达一起换,说线从中间过的,那有这样设计的,唉,无语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