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重新涂装加了侧转收放起落架的轻木P40(860翼展)

楼主(2016-10-08):
副翼搞了襟副翼混控
座仓搞了可以打开和合上
起落架搞了侧转自动收放
涂装也改得更好看了。鲨鱼嘴显得更凶了。
上些图,最后炸机是视频(炸机的原因很简单,没有搞电机座没有右拉,下拉的
结果在地上滑跑就老左偏,上天也左偏,还有就是2216电机也重了,自动收放也重了点,飞机的翼展还是小了点,上天不好控制 )

网友:
炸机视频

楼主:
又修好了准备择机再次试飞。

网友A:
首飞就炸???舵量给的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飞就炸???舵量给的太大了

是呀首飞就炸,没等又尾轮离地就强行拉起结果上天就左偏,不好控制又减了油门炸了。只是扫了浆,碰花头罩,起落架底座损坏。

网友B:
你这飞机是累死的,800多的机你整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飞机是累死的,800多的机你整这么复杂?

动力没问题,全油单手都拿不住。就是上天不太好控制,没有搞右下拉。现在搞了,择日再飞。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动力没问题,全油单手都拿不住。就是上天不太好控制,没有搞右下拉。现在搞了,择日再飞。

动力肯定没有问题,我就是说动力偏大,整个jj的重量也就大了,加上起落架,你的翼荷载明显偏大,速度肯定快,当然不好控制了。这个翼展的飞机,2208电机都可以正常飞,电池1500mah,起落架固定,好飞得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力肯定没有问题,我就是说动力偏大,整个jj的重量也就大了,加上起落架,你的翼荷载明显偏大,速度肯定 ...

说得很对,再试飞下如果太重不好飞,就用小点的电机,上固定起落架了。

网友C:
我有架一模一样的机,装好了一直吊在墙上不敢飞,貌似原本的起落架很不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架一模一样的机,装好了一直吊在墙上不敢飞,貌似原本的起落架很不牢固。

是的原来的起落架是太脆弱了,你自己用桐木片加固下点502就可以飞了。

网友D(2017-01-05):
你那个可变角度的起落架在哪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个可变角度的起落架在哪买的?

那个侧转收放起落架是FMS 980mm P40原装起落架,是找FMS买的。我的排气管,尾轮、机枪瞄准都是找FMS买的。涂装是自己打印的。

网友D(2017-03-21):
能不能给张电池舱的照片

楼主(2017-04-26):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给张电池舱的照片

就这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