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sky X12S锂电改造记

楼主(2016-10-08):
Frsky的X12S确实是款很讨喜的控,第一时间拿到后把玩了2天,社区放出第一版opentx就果断刷机了,试飞一次,手感还是挺不错的,细节做工有待加强!
试飞后的结论就是有一项无法让人接受的设计,就是内置的镍氢电池,并且是无法方便更换电池的设计,这是完全没法接受的啊,我是一个坚定的FM使用者,X12S一样改造了可以使用FM高频头,在外场我飞滑翔机,一块电池上天轻松就是30分钟,再飞下其他模型,让后电池就没了,外场玩还得想办法给控充电,那种郁闷的心情无法言表!
为此,锂电池的改造是必须的!
原厂充电电路是个独立的小PCB板,这给改造带来了方便,只要设计一个锂电充电电路替换就能完美解决了!
原厂充电电路是BQ2000,手册说明也是支持锂电,但是看了半天没找到关于3串锂电得资料,无奈只好得想法替换,某宝找到了SY6912的充电模块,直接支持3S锂电,实在太好了,剩下就是画个充电小板,按原厂设计直接替换就行了。改造中发现X12S的LED指示灯蓝色为开机状态指示,绿色为充电指示,分析了下电路发现绿色LED直接是到充电小板上面来得,和主板无关,这样就更加容易解决充电指示的问题了!一切就这样完成了,画好PCB,打样,焊接,通电测试,装机,成功!这里原厂充电器的电流太小了,需要找个15或者16V 3A的开关电源!
3000mah的3S锂电待机时间肯定不是2000mah的镍氢能比的,再也不用担心充电时间长,待机时间短的问题了!
图片没有仔细编辑,顺序有点乱,大家将就看吧!
Airwolf
完成于2016年10月8日

网友A:
很大一个工程啊

网友:
顶狼大。。。 问题是你照片真的是乱 , 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大一个工程啊

照片乱显得麻烦,其实拆开控,换掉原厂充电小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大一个工程啊

其实很简单,替换原厂充电小板就行了!

网友:
挺好,量产造福模友吧

网友:
你好楼主,我新手,问一下,这遥控器,固定翼,直升机,四轴,都能用吗?不懂……谢谢

网友:
狼大出品,值得信赖!

楼主:
充电中,充电板设置的2A电流,用15V 3A的开关电源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能充满,爽歪歪

网友B:
请问楼主为什么用fm呢?fm和2.4比优点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为什么用fm呢?fm和2.4比优点在哪?

一种情怀而已!

楼主:
一体版搞定

网友:
楼主,能否共享一下电路图,或者卖一块板子给我?我也想改,这个电池实在太水了。。。

网友:
楼主,能否卖个板子给模友哇?

网友:
楼主,你后面那个壳子是自己3D打印的吗?

网友:
狼大仙人又出黑科技,狂顶

网友:
明明是9.6V的电池,为什么控上显示的11.1V呢

网友(2016-11-07):
改完后续航如何?

网友(2016-12-07):
x12s的加速度传感器陀螺仪还有gps有什么用啊

网友:
本人菜鸟一枚,我想不明白无刷电机有没有额定电压?貌似2s,3s.4s电池都能用!那它的最大可承受的电压是多少伏呢?望大神们给普及下啊!感激不尽!!!也就是说怎么给电机配电池的S数呢!???

网友(2017-01-11):
楼主,能够卖一块给我吗??

网友C:
你不怕锂电池满电储存电池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怕锂电池满电储存电池么

任何内置锂电池的设备都应该担心这个问题,但是相比较镍氢的充电时间长,使用时间短的问题,这都不是个事,满电存放对于普通锂电池影响远远没有动力锂电池那么大,不用想多了
如果不怕使用中突然断电,可以加入带均衡的保护板,或者再复杂点,入自放电功能,当然这样搞个人觉得显然是不现实,也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换3片电芯不过是30元而已

网友D:
这个板子带平衡功能吗

网友(2017-02-18):
大神,联系方式来一个呗,多少钱啊。

网友:
狼老哥会玩

网友E:
楼主这个充电板用锂电池也是串冲。并不是平衡冲。

楼主(2017-03-23):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充电板用锂电池也是串冲。并不是平衡冲。

是的,串充,如果想要平衡充只需要电池上加入3串锂电的均衡保护板就好了,可是控电使用均衡保护板是有安全隐患的,哪怕控电用干,也不能自动保护切断供电,想完全解决只能把保护板加在充电端,放电不过保护板,但是这样各种问题又接踵而来,只会让整个充电变的更加复杂,出问题的几率更高,所以简单的串充是最简单的,小容量低c数电池也没有那么不耐用这是折中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子带平衡功能吗

不带,串充的!

网友:
那个大高频头真霸气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串充,如果想要平衡充只需要电池上加入3串锂电的均衡保护板就好了,可是控电使用均衡保护板是有安 ...

看样 考虑的 还是 比较周全的。

网友(2017-10-11):
摇杆细腻程度和阻尼做工与futaba 14sg比较如何?谢谢!

网友(2019-01-25):
锂电池不平衡充,那每片电池电压很容易有差异,充满肯定有过冲有还没充满的电池这样问题还是很多

网友(2019-04-09):
请问升级套装可以卖我一套吗

网友F:
还在玩X12S吗

网友G:
楼主画板用的什么软件,pcb设计制作成本多少,有推荐吗?

网友G:
初级玩家需要学哪些软件知识才能自己设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