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AV Hack Link 国产首款720P高清图传数字链路试用报告(实测篇)

楼主(2016-10-08):
CUAV Hack Link 国产首款720P高清图传数字链路试用报告(一、外观篇   二、拆解篇)

  三、实测篇

GOPRO 3+ 用HDMI线直接接厦华40寸电视,测得如下4组数据

0.15

0.14

0.11

0.14

GOPRO和电视的平均延时为140毫秒

接下来,飞机发射端通过BEC上电,这个BEC支持 2-6S,4A电流,做工不错

GOPRO 通过HDMI连接发射机

其他2个接口接PIX飞控,暂时先不接

开启地面端接收机,系统自检

接收机通过MINI HDMI线接电视机,系统启动中

系统启动完成,提示没有摄像头信号,这时只要重新拔插GOPRO和发射机的HDMI连接,就能正常显示

当发射机接上PIX飞控后,接收机上会显示数据了,

这个是回传的画面,达到720P

这个是GOPRO直接接电视的效果 1080P,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

大家最关心的延时,我测了几组0.18

0.24

0.21

0.21

平均0.21 S

减去GOPRO和显示器的延时0.14 S,CUAV HACK LINK的延时只有0.07 S,这个延时还是比较小的了。

下面是回传画面,静态表现是不错的,但是当有大动态的移动画面时,马塞克比较明显,图像有较大的色块出现。

以下是来回晃动GOPRO

网友A:
视频流压缩的原因,静态时可以压缩的很小,一动起来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流压缩的原因,静态时可以压缩的很小,一动起来就不行了

是的,不能太大的动作,慢慢动还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静态下面,还是很清晰

网友:
什么时候上机实测啊

网友(2016-12-18):
呃。。。这个要拉开距离测的吧,信号越弱连接速率就越低,延迟就越严重。至少得有个500米吧?

网友:
期待拉距测试···还想入手呢···不知奥咋样

网友:
静态很清晰,动起来感觉一片模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