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motor test 油门25%电机起转正常么

楼主(2016-10-08):
请教各位前辈,我4轴飞机用的是APM 2.6飞控,好盈铂金30A的电调,恒力
电机
。做过电调校准后,在APM motor test 中进行电机测试,结果3个电机油门21%起转,另一个25%起转。这个现象是否正常,如果有问题,该如果调整?谢谢。

楼主:
问题已解决,油门6% 4个电机同时起转

网友A:
什么原因呢?是不是怠速原因?还是电调校准不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