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大家做的KT机有翼型吗?

楼主(2016-10-08):
大家做的KT机有翼型吗?

网友A:
KT板做的出翼型吗,

网友B:
高手来回答吧

网友C:
有有有,什么材料做都有翼形

网友D:
Kfm~4这个翼型不错

网友E:
lz这两天发的帖子很多啊 小白问题居多 伸手党还是要多潜水的好

网友F:
可以做翼型,飞3D 一般不做翼型。飞翼做翼型,好飞。

网友G:
问无脑问题也没什么错,毕竟大家处的阶段不同。但问都那么几个字,自己的思考一点没有,你指望别人会怎么认真回复你呢

网友H:
ft系列的一般都有翼形。可以玩一下。建议玩epo epp 的飞机,kt板摔下就烂了。有翼形要稍微抗风,省电一点。楼下的补充纠正

网友I(2016-11-14):
kt板有一定的变形范围,用它可以做各种翼型的机翼。(特殊的除外)君不见,论坛的各位高手逼真的像真机吗?

网友J:
为啥K就做不出翼型呢

网友K:
KT板是可以做翼形的,我的贴子里有图

网友L:
当然可以,kfm和克拉克y都能做,前者搜百度有教程,后者ft里有

网友M:
我做的像真机都是KT板做的

网友N(2016-12-28):
翼型有,在某宝某家买的kt赛斯纳就是有翼型的,另外ft的kt三角翼也是有翼型的,参考那个做法可以在很多kt机上都作出翼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