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拆下来的散热器能用吗?

楼主(2016-10-08):
从电瓶车的从电器里拆了个散热器,请问能装到车上当散热器吗!小的是24v,大的是12v的,旁边有一组镍氢电池是从充电宝上面卸下的,单节电池是3.6~4.2v的,带这两个散热器都还带不起来!

<

网友A:
充电宝的电池都是并联的,自然带不起12V的风扇。这种风扇风量太小,而且24V的风扇,用在车上电压也不够。

网友B:
12V的风扇用在电车上,3S锂电正好。楼主不知道充电宝那个电池组的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宝的电池都是并联的,自然带不起12V的风扇。这种风扇风量太小,而且24V的风扇,用在车上电压也不够。

但是淘宝上有散热器都才是5v的,那风力是不是会比我的这个12v的风力还要小!

<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的风扇用在电车上,3S锂电正好。楼主不知道充电宝那个电池组的电压吗?

充电宝电池组上面写的是,单节3.6~4.2v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共进步哈!
<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淘宝上有散热器都才是5v的,那风力是不是会比我的这个12v的风力还要小!

这个散热风扇价格是虚的,去电子元器件店可以比这便宜多的价格买到相同的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散热风扇价格是虚的,去电子元器件店可以比这便宜多的价格买到相同的风扇。

哦,谢谢兄台哈!那我这12v的风力还可以吧,不小吧!
<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谢谢兄台哈!那我这12v的风力还可以吧,不小吧!

可以的。看电流 电流越大风力越大。

网友E:
那个电池是锂离子电池,短路很危险,过充很危险,一定要注意安全。风力大小分为风速和风压,跟转速和结构有关。风力大小跟额定电压没关系,跟功率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电池是锂离子电池,短路很危险,过充很危险,一定要注意安全。风力大小分为风速和风压,跟转速和结构有 ...

哦,感谢老司机的提醒,那电池就只是卸下来玩了哈,不准备充电等!(不过我身边有人把它拿来当强光手电筒的电池,循环充着用,请问有危险没?)
<

楼主:
引用 楼主:
哦,感谢老司机的提醒,那电池就只是卸下来玩了哈,不准备充电等!(不过我身边有人把它拿来当强光手电筒 ...

老司机,麻烦再问个问题,你说的风率大小是不是指,图上的大散热器6015,小散热器的5010,这两个数字代表着风率!是不是数字大风率也就越大?麻烦在看一下图片上!
<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司机,麻烦再问个问题,你说的风率大小是不是指,图上的大散热器6015,小散热器的5010,这两个数字代表 ...

打错字了哈,是功率!
<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司机,麻烦再问个问题,你说的风率大小是不是指,图上的大散热器6015,小散热器的5010,这两个数字代表 ...

这两组数字标的是风扇的尺寸:6015是60mm*60mm*15mm;同样5010是50mm*50mm*10mm

网友:
注意工作电压,功率即可,功率小自然风量就小,但用作散热风扇足够了,电调是允许一定温度值,烫手也是没问题的,没必要非弄个风量很大的风机,相反弄个大点的散热片被动散热更划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感谢老司机的提醒,那电池就只是卸下来玩了哈,不准备充电等!(不过我身边有人把它拿来当强光手电筒 ...

我用的就是笔记本拆下来的18650电池,有锂电池充电器。注意电池别短路别过充就行。曾经短路过手机电芯。瞬间就冒烟了,吓死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错字了哈,是功率!

24v那个只标了电压,没有电流,不知道功率。12v那个电压乘电流就是功率了。功率也不是唯一的条件,不过多数时候比较功率就可以了。

网友F:
散热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