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SD的问题

楼主(2016-10-08):
有没有人会烧录OSD的,买的时候卖家没有更改,只有MAVLINK协议,所以只能支持APM和PIX,我想支持F3的飞控,怎么操作?按照网上的教程没有一个能用的

程序都下载完成了,打开MWOSD的GUI界面就一直是waiting osd...不断的闪烁,无解,有人知道原因吗?

网友A:
这是设置 界面 你要先烧MWOSD 的程序  再链接设置界面设置     有这个教程的      你可以百度仔细找找 要买个  烧录器   10来块钱

网友B:
我连这个界面都打不开。。。以打开就是黑色小窗口白色字闪着闪着就停了。。然后就没然后了。。。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设置 界面 你要先烧MWOSD 的程序  再链接设置界面设置     有这个教程的      你可以百度仔细找找 要买 ...

程序已经烧录好了,不然也不会求助,FT232下载的设备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连这个界面都打不开。。。以打开就是黑色小窗口白色字闪着闪着就停了。。然后就没然后了。。。求 ...

你这个是版本不对,我用32系统开64的软件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版本不对,我用32系统开64的软件就是这样的

我64WIN7开64版本也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