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4sg 5通道行程问题

楼主(2016-10-08):
       请见下各位大大,我的14SG控  5通道 就是左边最下面个一段开关,上下的舵机行程很小,怎么设置呢?

网友A:
可以调舵机行程!

网友B:
14sg的1-12通道定义,行程,延时等全部都是可以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调舵机行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sg的1-12通道定义,行程,延时等全部都是可以设置的

楼主(2016-11-29):
引用 网友B:
14sg的1-12通道定义,行程,延时等全部都是可以设置的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