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艇的出轴方式

楼主(2016-10-08):
O艇的出轴的是直接把止推座抵在老鼠尾上,把推力全部加的老鼠尾上?还是出轴离老鼠尾长一点,把推力直接加到发动机和整条轴系上?哪种方法比较好?

网友A:
都可以,船头压水低可以用推船尾并改轴的角度调整,船头上翘厉害可以改推发动机,当然也要改一下出轴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船头压水低可以用推船尾并改轴的角度调整,船头上翘厉害可以改推发动机,当然也要改一下出轴角度

如果是推发动机的话会不会对发动机造成损坏呢?这么大的力量全部加在了发动机上

网友B:
會損害發動機的及加重發動機負荷,軟軸與銅管或鐵佛龍管間壓力及磨擦力亦增大,即減少槳輸出推力,為了消除這個,廠家出產方頭方孔插接軸,方孔會在槳軸或聯軸器其中一端,槳軸可在小範圍內前後自由滑動,而推力不會傳到發動機上。  雖然有說軟軸在有負荷時會縮短,但我試驗幾年來都沒發現有這現象,可以用手大力扭來測試,所以認為一體軸的話,槳叉應該剛好貼著軸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損害發動機的及加重發動機負荷,軟軸與銅管或鐵佛龍管間壓力及磨擦力亦增大,即減少槳輸出推力,為了消除 ...

谢谢你的回答,你的想法和我的一样。我之前也是把桨插刚好贴在老鼠尾上的,用老鼠尾来受力。玩船期间听到某位高人的指点叫我拔出来一点这样可以减少摩擦力,结果回来仔细想了想事情并不是他们说的那样。相反是增加了发动机和轴系的磨损。紧紧是桨插上哪点摩擦力根本微乎其微,特别是之后装了止推轴承,摩擦力可以忽略。软轴受力收缩这个还是有的,大概就2mm左右的收缩,好的软轴大概1mm左右的收缩,基本上不影响什么,主要还是看软轴的质量

网友C:
水里尽量不要用推力轴承。。聚四氟垫就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里尽量不要用推力轴承。。聚四氟垫就很好

好的。我也发现氟片的维护比轴承方便太多

网友D:
各家各法,玩模型是很个性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殊途同归目的都是速度,操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各家各法,玩模型是很个性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殊途同归目的都是速度,操控

赞同这个观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你的想法和我的一样。我之前也是把桨插刚好贴在老鼠尾上的,用老鼠尾来受力。玩船期间听到 ...

所以要加上自己的思考,符合物理定律,真理能經得起考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我也发现氟片的维护比轴承方便太多

軸向軸承遇水確是不好,我現在都有用,在離場前吸乾水,加油,珠片決口向前,可以用幾年,珠片反向用幾次就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要加上自己的思考,符合物理定律,真理能經得起考驗。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軸向軸承遇水確是不好,我現在都有用,在離場前吸乾水,加油,珠片決口向前,可以用幾年,珠片反向用幾次 ...

买一个轴承的钱可以买一大堆氟片了多换就是了

网友B:
肇慶拍得兩條汽油深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肇慶拍得兩條汽油深V:

谢谢啊

楼主:
经过这几天的测试我觉得还是应该吧桨叉抵在老鼠尾上比较好,发动机只管带螺旋桨旋转,轴系只管润滑,老鼠尾负责受力,这样可以减轻推力压迫发动机和轴系造成的不必要的磨损,增加轴系和发动机的寿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肇慶拍得兩條汽油深V:

这是O吧

网友F:
软轴与硬轴的连接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分体式即方头插销;另一种是焊接式即一体化软轴。不同的连接方式有不同的安装结果。个人建议,最终是让老鼠尾受推力。
我试过用过一支一体化软轴,高速时缩短了7到8mm。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软轴与硬轴的连接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分体式即方头插销;另一种是焊接式即一体化软轴。不同的连接方式有不同 ...

什么软轴能缩这么多?建议还是买质量好一点的软轴,最多也就缩个5mm

楼主:
他们的习惯叫法是单体V型船体都叫V船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是O吧

圖片取自馬力士網站,馬力士稱這種船體定義為MONO,MONO有分深V、淺V、平底、圓底、有階(NAVIGA制允許,美制禁止)、沒階(NAVIGA及美制),我拍攝的船與圖中的屬同一類型,是單體深V(MONO DEEP V)。

上海模友zq59702115翻譯了O級賽規則,貼子說明有兩種船體可以參加O級賽事:

FSR-O 规则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5519&fromuid=184240
(出处: 遥控模型-遥控飞机-遥控直升机-遥控车-遥控船-航拍-无人机-模型制作)

zq59702115
http://www.5imx.com/home.php?mod=space&uid=155427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他们的习惯叫法是单体V型船体都叫V船

談不上是我的習慣,習慣未必是正規專業,我讀過世界各國幾個船會規章,一至稱樓上圖中船體為MONO DEEP V。

网友:
O艇是国人的通俗叫法。
我记得最早引进O的时候确实是叫深V,原来的是V艇,深V跟V好像在区别的时候比较拗口,因为项目名称是FSR-O,所以慢慢的就O艇O艇的叫了。

网友:
应该推船尾,这样发动机不会受到额外的力,能全力带动轴转。

网友(2022-07-01):
犮展至今日,轴系已經不单单是轴那么简单了!

网友:
Leo 那裏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