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12fg pcm1024

楼主(2016-10-09):
我是跑船的,买了个12fgh遥控器单控,结果找不到匹配的2.4g高频头、如果我用pcm1024接收机,抗干扰能力问题大不大?跑船用的

网友A:
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吧

哎,我也不知道,总怕出问题

网友B:
用这个高频头,必须使用1米长的72M天线,你的天线呢,没天线开机慢慢的会使高频头损坏的,还有就是开机就要拉长天线,不然也跟没天线一样,无线功率释放不出去,就烧毁功放

现在说正题,72M高频头,配合72M接收机,玩船怎么也比2.4G强很多倍,水面上对无线电波是个考验,所以越低频率的无线系统,效果越好

2.4G是2400Mhz,72M是72Mhz,而且现如今都换了2.4G,所以72M几乎是没有干扰的,所以最靠谱就是FM高频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高频头,必须使用1米长的72M天线,你的天线呢,没天线开机慢慢的会使高频头损坏的,还有就是开机就要 ...

我一般开机不开高频头,是刚拍照才开的,主要是我担心现代的4g网络,还有很多其他新增的电磁波信号,怕对pcm有干扰,另外我是用fm还是pcm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高频头,必须使用1米长的72M天线,你的天线呢,没天线开机慢慢的会使高频头损坏的,还有就是开机就要 ...

ppm还是pc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高频头,必须使用1米长的72M天线,你的天线呢,没天线开机慢慢的会使高频头损坏的,还有就是开机就要 ...

以前也以为72M没人用无干扰,但实际用了几次后再也不用了。 当时在城市中飞还可以,可到了野外遥控距离不到100米;还没搞清原因就严重抖舵,一个舵机就冒烟了。用八重周 2R 侦听了72M 频段,发现各种怪无线电信号。现在的电磁环境不再干净了,用72M频率还是要慎重。

网友D:
水面频率越低越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面频率越低越远!!

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也以为72M没人用无干扰,但实际用了几次后再也不用了。 当时在城市中飞还可以,可到了野外遥控距离不 ...

我就是担心电磁环境的问题

网友E:
我也是玩船的用的是12ZH的,,我另外又收了一个35M的高频头,,玩水面船模型和潜艇模型都没问题,我还想收个TM-14   2.4G的高频头呢,

网友F:
要PCM的,很好用,抗干扰能力强!还可以用futaba G3 2048的接收机,现在用的人少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玩船的用的是12ZH的,,我另外又收了一个35M的高频头,,玩水面船模型和潜艇模型都没问题,我还想收 ...

同求啊日版tm14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玩船的用的是12ZH的,,我另外又收了一个35M的高频头,,玩水面船模型和潜艇模型都没问题,我还想收 ...

35m好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PCM的,很好用,抗干扰能力强!还可以用futaba G3 2048的接收机,现在用的人少便宜。

G3块头太大了,塞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玩船的用的是12ZH的,,我另外又收了一个35M的高频头,,玩水面船模型和潜艇模型都没问题,我还想收 ...

35的高频头哪里还有啊

网友F:
那就用R146ip体积最小的PCM1024,体积够用R149DP二次变频的性能很好,飞飞机可以几公里远!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就用R146ip体积最小的PCM1024,体积够用R149DP二次变频的性能很好,飞飞机可以几公里远!

很少又买了

网友:
还好留了几个收藏

楼主:
必要时还会发挥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