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C至接收之间用双绞线连接有问题么?

楼主(2016-10-09):
前几天发了个帖子,提到我打算在12S配置中使用BEC为电子设备供电的连线问题,原帖在此《关于12S中BEC的接法、插头的选择以及防打火问题》。

周三在HobbyKing上面订了一些材料,本以为要很久才能寄到,结果因为是从美东仓库发货,两天就到我手里了,简直是神速。。因为目前有意购买WR的这个小BEC(持续16A,峰值22A,输入输出线均为16AWG),而它又没自带舵机电源线,于是只能自己买线回来焊上去。图中的T插是输出口,得剪掉重新焊上舵机线。说实话,真的觉得这么做不是很舒服。。。

我订的是22AWG的舵机线,那是HobbyKing上可以找到的最粗的舵机线了,当然也许我没找对。。。下面这个就是我买的线,Futaba类型的头,侧面有个凸起的小边。想问一下各位,这样的双绞线用作电源线有问题么?信号线我打算拿掉。

这是本次购物的全部内容,包括电池、电线、插头还有胶水等等

第一次看到AS150的时候有点没反应过来——这家伙真是大,快赶上手指粗了。相比之下,XT60简直是太袖珍了。。

还记得一开始从玩具4通机转到450的时候,第一次看到3S 2200mah电池觉得好大。而这次是第一次看到6S电池,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感觉,跟3S一比,硕大。。

本来打算买Pulse的,但是价格太贵,而且我初期用Goblin也不会用它飞暴力动作,想着电池本身随着时间的推移性能也是会下降的,等我真的需要暴力飞的时候再换也不迟。这两颗Turnigy的电池加一块还不如Pulse一节贵。此外有人说Turnigy的nano-tech电池很容易鼓包,所以选择了普通版,价格还便宜些,放电率也不低。

最后是胶水,一瓶低强度蓝色螺丝胶,一瓶高强度绿色轴承胶(话说Goblin手册当中提到的两个Loctite胶水都很贵,也不知道是不是差别很大),不知道好不好用,不行就再买,反正这两瓶便宜的很。

网友A:
电线够粗能供得了电流就行,双绞线能减小干扰,信号线没接东西的话留着拿掉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线够粗能供得了电流就行,双绞线能减小干扰,信号线没接东西的话留着拿掉都行

谢谢!主要我看到一般的BEC输出端都是直的那种舵机线,从没看过这样的双绞线。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本来打算重新买直的舵机线的。。

网友B:
你是想让那个Futaba style舵机插头走10A电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想让那个Futaba style舵机插头走10A电流吗?

不是,BEC本身输出16A,我打算弄两条舵机线连接BEC和接收,应该是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BEC本身输出16A,我打算弄两条舵机线连接BEC和接收,应该是够了。

你买的线是多粗的?16A的话要好粗的线的2.5平方或者14AWG的样子吧,两根估计不够

网友:
绞线没有什么问题,电源没有信号那么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线是多粗的?16A的话要好粗的线的2.5平方或者14AWG的样子吧,两根估计不够

BEC自己的输出线是16AWG,标称是16A持续电流,最大22A。我买的是22AWG的,两根应该10A问题不大吧?其实我在想,这个最大承受电流跟线的粗细有关,跟里面导体的材料也有一定的关系,当然具体他们用的什么材料现在无从知晓。

网友:
安电流选电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BEC自己的输出线是16AWG,标称是16A持续电流,最大22A。我买的是22AWG的,两根应该10A问题不大吧?其实我 ...

楼主你使用什么设备需要用到舵机线来通过10A的电流的,虽然舵机线加大了能够通过这么大的电流,但是舵机线的插头可能要过流烧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使用什么设备需要用到舵机线来通过10A的电流的,虽然舵机线加大了能够通过这么大的电流,但是舵机 ...

就是通过BEC给接收还有四颗标准高压舵机,如果不用这种线供电应该怎么弄?我准备焊两条舵机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通过BEC给接收还有四颗标准高压舵机,如果不用这种线供电应该怎么弄?我准备焊两条舵机线的。

除了hercules bec
可以考慮這個:http://www.servoking.tw/bec/
有雙路輸出
照官網接法便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BEC自己的输出线是16AWG,标称是16A持续电流,最大22A。我买的是22AWG的,两根应该10A问题不大吧?其实我 ...

常规一平方毫米走8A电流,短距离走10A也是可以的。电流大一个是发热,一个是线间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