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L电机动力不行了,想换个天蝎星3226 1600KV的

楼主(2016-10-09):
我想换个天蝎星3226 1600kv给500L用,电调是凤凰90a,想问下是否可行。有什么缺点吗?或者推荐个别的型号给我也行

网友A:
还是直接换成12s给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直接换成12s给力!!

说说怎么配置12S

网友:
之前有个模友发帖说用PYRO 600的电机很暴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说怎么配置12S

配520到560kv马达!两块1300  6s电池!

楼主:
不作死就不会死

网友:
3226可以的很暴力,我有一个正要出,有兴趣加Q247656878

网友:
我500DFC配的這個扭力不錯
翻起來很快
原廠70A k8定速2900rpm
3300 ˋˋ45C
螺距13度
溫柔點3D可以飛ˋ4分鐘
尾巴感度要盡量高
換個大力舵機尾槳中立點夾角設大點就不會爆尾

网友C(2019-08-22):
请问3226这个插头是多尺寸?

网友:
换520mx   动力刚刚的。

网友:
直接自己绕一个比啥都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3226这个插头是多尺寸?

4mm 金插

网友:
蝎子3226和原厂500mx电机暴力程度没什么区别。电机是否暴力转子外径尺寸是个重要考核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