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機馬達的電流極限一問?

楼主(2016-10-09):
電機馬達 LBP 5692  540 KV  電流極限.....原廠標示是最大  88A , 74V   , 5500W
如果用 12S , 50V ,  130A 的電調..來操這馬達的極限,能達到   110A ,   50V  持續而不傷害電機馬達?...

网友:
超过电机线材负荷 最多就是烧毁。。。电调可能也会因电机烧毁时电流过大烧毁。。
以上 纯属猜测。。

网友A:
最大电流不能超的。你是想着降低电压,提高电流来保证总功率,那是不行的。
最大电流是由电机里绕组线圈的线径决定的。降低电压总功率也相应的降低。而且电机还有一个效率曲线,最大效率的时候不一定是用最大电流的时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大电流不能超的。你是想着降低电压,提高电流来保证总功率,那是不行的。
最大电流是由电机里绕组线圈的 ...

那么就可以反过来,通过增大电压来提升功率和效率,保持电流不超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么就可以反过来,通过增大电压来提升功率和效率,保持电流不超过。

电机绕组的漆包线我把它比喻成水管,里面水的流速我们把它看成一个定值(电流的速度),电压看成水管的耐压值,电压太高,超过水管的耐压值水管值水管同样会爆掉的。
一般设计都有余量,可以适当的榨取一点,但一般不建议这样做,土豪可以随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绕组的漆包线我把它比喻成水管,里面水的流速我们把它看成一个定值(电流的速度),电压看成水管的耐 ...

电压过高,绕组会被击穿??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那么就可以反过来,通过增大电压来提升功率和效率,保持电流不超过。

是,凡輸電網都是數萬伏特或以上,就是這個原理。

楼主:
看來買錯了,應該要買 LBP 5692   730 KV 這顆電機.......110A,  50V......
買了 540 KV 的.....因為電調能支援  18S ,  74V 電壓的都是天價.....

网友:
电机无问题的,加强冷却就行,电调余量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