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改多天地飞9的头追???

楼主(2016-10-09):
有没有详细教程??我一开始改过把遥控器改废了,没办法已经返厂了。如果没有的话,我就要玩穿越机了。有没有啊,大神救救我吧,谢谢。。。。

网友A:
天地飞9不行 建议D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地飞9不行 建议D10

早知道就买d10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早知道就买d10了

天九不能做插入通道,d10开源固件可以做插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九不能做插入通道,d10开源固件可以做插入。

插曲通道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曲通道什么意思??

可以把头追上的ZYX偏移输出的ppm整合到遥控中的指定通道中。然后发射到飞机端。飞机在指定的通道取出XYZ偏移,输出给云台,云台就可以按照头追的变化作出动作了。

楼主:
整合???我怎么听不懂么  大神啊

网友:
天9不行,别瞎jb折腾了,除非你买个切糕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过,帮顶[good]

哈哈,谢谢

网友C:
楼主威武,能把控改废了返厂都收拾不了,大婶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威武,能把控改废了返厂都收拾不了,大婶级!

哈哈,都怪楼主自作聪明

网友D:
用果子433可以支持2路PPM输入,就代表什么控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果子433可以支持2路PPM输入,就代表什么控都可以

这个两路 ppm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两路 ppm什么意思??

自己多看看论坛,多看看淘宝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都怪楼主自作聪明

呵呵,同喜同喜,不这样折腾,哪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