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B陀螺定速问题

楼主(2016-10-09):
700X想用mb陀螺定速,按照亚拓说明书所示,将电调RPM讯号线接到MB的RPM(就是AUX/CH7/CH6)口,油门接CH5口,设置定速时,A点和B点都没问题,到C点最大油门设置时,电机没反应,是什么原因。另外,用MB定速,不管电调是什么模式,一直报警。是不是RPM线接错了,也应该接到CH5口呢?还有700级大桨是不是必需锁的很紧?

网友:
哈哈,煞笔亚拓!

网友:
亚拓电调不会定速,我买了470L,还在研究,打算换好盈算了。

楼主:
亚拓130A的可以定速,选择模式4就可以了,4.直升机储存定速模式:

网友:
我比較想知道緩啟動是不是跟上次的450l附的電變一樣智障
如果是的話就要換50a v3了

网友:
抱歉發錯地方了

网友A:
如果想用MB定速,那必须再选购一个MB专用的定速感应线,並在大齿盤上加装磁铁,類似油机一样採用磁感应
現行因电调本身即可做出定速功能且反应速度比MB磁感应快上许多,所以大部份还是采用电调定速。
供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用MB定速,那必须再选购一个MB专用的定速感应线,並在大齿盤上加装磁铁,類似油机一样採用磁感应 ...

那是油機才需要 130a本身就有轉速輸出線不需要那個

楼主:
那此题如何解?

网友:
你問錯地方了 亞拓這邊除了托根本沒人裡你

网友:
首先MB要升级到带定速功能的版本       拍摄下飞机插线的图片    方便大家帮你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