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求助25:1汽油与合成机油配比

楼主(2016-10-09):
求助25:1汽油与合成机油配比!第一次玩汽油船大虾们帮我看看这样匹配是对的吗?比如1升的汽油合成机油是不是到这个位置!谢谢!

网友A:
对头!油多点没事,油多不坏菜,特别是新机磨机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头!油多点没事,油多不坏菜,特别是新机磨机的时候

谢谢!你指的是汽油多点还是合成机油多点?

网友:
1:10

网友:
每根线对齐就是1:25
机油没有必要太浓,尤其是磨合期转速不是很高的时候更加容易引起严重积碳
加重了活塞 活塞环 曲轴和连杆的负担。还容易让点火迟缓,影响化油器的调节加速火花塞的报废
按照机油瓶身上的说明来配即可。不要刻意的加浓或者减淡

网友:
这个要看你用什么机器,什么转速了。机油比例低的30:1的有人用,发动机娇气转速高的9:1的也有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