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机一加油就翻车 在线求模友支招

楼主(2016-10-09):
F3飞控     之前飞  好好的       改了一下P值      然后一加油 就翻   桨没装反    其它什么都没动      有木有模友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把P改回来

网友B:
你到底把p值怎么了?这么猛

楼主:
我就减小了5     然后就这样了   再改回去  还会这样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到底把p值怎么了?这么猛

减了5    又改回去了  还是一加油就翻

楼主:
其中有一台刷固件刷好了   另外一台    还是不行    然后看那个飞控的方向     貌似把飞控正装反装    一校准 都会显示是正装的    是飞控坏了么?

网友C:
我刚入门那会是把电机正反转弄错了

网友:
拿在手里慢慢小心加油,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D:
飞控方向调对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刚入门那会是把电机正反转弄错了

哈哈  以前我也弄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控方向调对没有?

嗯 调对了的

楼主:
现在刷固件刷好后    只能用默认参数飞    要是动一下PID    机机就又翻车了     好焦灼

网友:
是否用有氣壓計的板子

网友:
电机电调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