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固定翼电调,体积明显不一样大,为什么呢?求解

楼主(2016-10-09):
如图所示,好盈天行者和中特威甲壳虫
30A

60A

网友A:
撕掉一切伪装,看看真面目

网友:
电路和芯片不同肯定有差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撕掉一切伪装,看看真面目

撕开散热器就掉下来了,不好用了。

网友B:
好赢的强在软件,中特威强在硬件,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赢的强在软件,中特威强在硬件,就这样…

你的意思是ZTW更好咯

网友:
同样是2-6s,一个是30a一个是60a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ZTW更好咯

中特威中低端电调感觉比好盈好多了。

网友:
主要是散热片的大小和厚度不同,电路板大小相差不大。

网友C:
甲壳虫电调夏天容易烧,好盈天行者电调更耐用,相对来说更皮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甲壳虫电调夏天容易烧,好盈天行者电调更耐用,相对来说更皮实

嗯,我今年夏天用ZTW30A飞KT机起飞掉过电。后来丢了原因失控非电调,所以不知道那次起飞掉电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今年夏天用ZTW30A飞KT机起飞掉过电。后来丢了原因失控非电调,所以不知道那次起飞掉电到底怎么回事 ...

是不是电池的问题,没固定好?

网友:
估计用的mos管和散热器不同吧, 其它的东西差不到哪里去.

网友(2016-11-20):
热沉铝板厚度不同。很多后进厂商还没有完全理解热沉(heatsink,不仅仅是散热面积)的意义。

网友:
散热片不同

网友:
ZTW的20A和XXD的30A体积还大···呵呵··好用就可以···

网友D:
ZTW的电调用遥控器设置简直反人类...

网友:
引用 网友D:
ZTW的电调用遥控器设置简直反人类...

用遥控器设置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