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pv眼镜地面拉锯一般多少米?★

楼主(2016-10-09):
买了个二手HD2,带双天线,测试了一下地面200米左右还行,隔障碍物就糊了
有增程的方法吗?

楼主:
另外osd怎么接能显示信号强度?

网友A:
我用冲浪者拉距   发射600wm   肥鲨 hd   接受是双线路   就带一个肥鲨蘑菇天线     100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冲浪者拉距   发射600wm   肥鲨 hd   接受是双线路   就带一个肥鲨蘑菇天线     1000米

是空中拉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空中拉锯吗?

嗯呢

网友B:
老款,肥鲨hd 肥鲨天线 肥鲨图传2km 无压力!你这蘑菇可能是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款,肥鲨hd 肥鲨天线 肥鲨图传2km 无压力!你这蘑菇可能是假货

请问哪里有给力的蘑菇头卖?pm一下,另外眼镜装双蘑菇  或  一蘑菇一平板哪个效果好?